[其它] eclipse OpenOcd flash driver疑问及debug不显示外设寄存器

楼主(2024-01-24):
添加自定义MCU调试时,外设寄存器不显示是什么原因呢?我已经在debug配置里添加了SVD所在的路径,使用ST的是没有这个现象,有人了解吗?

另外看了STM32F1的flash driver,stm32x_write_block_async函数是什么思想?看不懂,就不知道怎么改成适合自己的MCU。

static int stm32x_write_block_async(struct flash_bank *bank, const uint8_t *buffer,
                uint32_t address, uint32_t hwords_count)
{
        struct stm32x_flash_bank *stm32x_info = bank->driver_priv;
        struct target *target = bank->target;
        uint32_t buffer_size;
        struct working_area *write_algorithm;
        struct working_area *source;
        struct armv7m_algorithm armv7m_info;
        int retval;

        static const uint8_t stm32x_flash_write_code[] = {
#include "../../../contrib/loaders/flash/stm32/stm32f1x.inc"
        };

        /* flash write code */
        if (target_alloc_working_area(target, sizeof(stm32x_flash_write_code),
                        &write_algorithm) != ERROR_OK) {
                LOG_WARNING("no working area available, can't do block memory writes");
                return ERROR_TARGET_RESOURCE_NOT_AVAILABLE;
        }

        retval = target_write_buffer(target, write_algorithm->address,
                        sizeof(stm32x_flash_write_code), stm32x_flash_write_code);
        if (retval != ERROR_OK) {
                target_free_working_area(target, write_algorithm);
                return retval;
        }

        /* memory buffer */
        buffer_size = target_get_working_area_avail(target);
        buffer_size = MIN(hwords_count * 2 + 8, MAX(buffer_size, 256));
        /* Normally we allocate all available working area.
         * MIN shrinks buffer_size if the size of the written block is smaller.
         * MAX prevents using async algo if the available working area is smaller
         * than 256, the following allocation fails with
         * ERROR_TARGET_RESOURCE_NOT_AVAILABLE and slow flashing takes place.
         */

        retval = target_alloc_working_area(target, buffer_size, &source);
        /* Allocated size is always 32-bit word aligned */
        if (retval != ERROR_OK) {
                target_free_working_area(target, write_algorithm);
                LOG_WARNING("no large enough working area available, can't do block memory writes");
                /* target_alloc_working_area() may return ERROR_FAIL if area backup fails:
                 * convert any error to ERROR_TARGET_RESOURCE_NOT_AVAILABLE
                 */
                return ERROR_TARGET_RESOURCE_NOT_AVAILABLE;
        }

        struct reg_param reg_params[5];

        init_reg_param(®_params[0], "r0", 32, PARAM_IN_OUT);        /* flash base (in), status (out) */
        init_reg_param(®_params[1], "r1", 32, PARAM_OUT);        /* count (halfword-16bit) */
        init_reg_param(®_params[2], "r2", 32, PARAM_OUT);        /* buffer start */
        init_reg_param(®_params[3], "r3", 32, PARAM_OUT);        /* buffer end */
        init_reg_param(®_params[4], "r4", 32, PARAM_IN_OUT);        /* target address */

        buf_set_u32(reg_params[0].value, 0, 32, stm32x_info->register_base);
        buf_set_u32(reg_params[1].value, 0, 32, hwords_count);
        buf_set_u32(reg_params[2].value, 0, 32, source->address);
        buf_set_u32(reg_params[3].value, 0, 32, source->address + source->size);
        buf_set_u32(reg_params[4].value, 0, 32, address);

        armv7m_info.common_magic = ARMV7M_COMMON_MAGIC;
        armv7m_info.core_mode = ARM_MODE_THREAD;

        retval = target_run_flash_async_algorithm(target, buffer, hwords_count, 2,
                        0, NULL,
                        ARRAY_SIZE(reg_params), reg_params,
                        source->address, source->size,
                        write_algorithm->address, 0,
                        &armv7m_info);

        if (retval == ERROR_FLASH_OPERATION_FAILED) {
                /* Actually we just need to check for programming errors
                 * stm32x_wait_status_busy also reports error and clears status bits.
                 *
                 * Target algo returns flash status in r0 only if properly finished.
                 * It is safer to re-read status register.
                 */
                int retval2 = stm32x_wait_status_busy(bank, 5);
                if (retval2 != ERROR_OK)
                        retval = retval2;

                LOG_ERROR("flash write failed just before address 0x%"PRIx32,
                                buf_get_u32(reg_params[4].value, 0, 32));
        }

        for (unsigned int i = 0; i < ARRAY_SIZE(reg_params); i++)
                destroy_reg_param(®_params[i]);

        target_free_working_area(target, source);
        target_free_working_area(target, write_algorithm);

        return retval;
}

网友A:
这个就是SVD没有正常设置导致的寄存器无法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SVD没有正常设置导致的寄存器无法查看。

SVD在MDK里是能正常使用的,参照 ST的eclipse里能装上PACK包,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不能显示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