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stm32f407 裸机可以同时保持多个tcp连接么

楼主(2024-01-24):
目前建立一个连接没有问题,但是建立第二个的时候就,之前的连接就死掉了,现在用的lwip1.4.1,没有使用实时系统,没有用socket通信,求大佬指教一下

网友:
也没问题,不过要创建多个,之前TCPnet裸机做过一个多TCP的案例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6034&extra=page%3D1

网友:
连接死掉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是断开,那就把连接pcb调用以下这个试试:tcp_setprio(pcb, TCP_PRIO_MAX+1);
在pcb内存池不够的情况下,这个调用能避免连接被迫abort掉。

网友:
lwip的raw-api设计得很好,全都是回调(这样就不需要多线程的支持);和libuv的接口有得一拼。用libuv和raw-api很容易再封装出一个统一的接口。
socket不是万灵药,它需要多线程;在几十KB的小内存系统上不合适,特别是做web-server这种应用,你不知道有多少个连接会同时上线,服务器要尽力满足客户端。
socket在windows、linux、bsd这些系统上才灵活(内存也足),因为它们有各种异步操作,如iocp、epoll、kqueue这些。

网友:
可以的,以前在M7上做过,本质一样,就是要TCP链接资源的资源保存下来使用

网友(2024-03-21):
比较难 建议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