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ART] 串口空闲中断和DMA接收惯导的数据问题

楼主(2024-01-25):
用串口空闲中断和DMA接收惯导的数据,固定59个字节,但是DMA收到的会超过59个字节,导致下一次的数据前面的数据和上一次数据在一起,下一次数据就错位了怎么回事呢?比如正常情况一帧是帧头5A,5A,数据,和校验,但是我收到一帧的是5A,5A,数据,和校验,5A, 5A,数据

楼主:
惯导发送波特率为230400bps,更新率200Hz,是不是发送太快了导致空闲中断异常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惯导发送波特率为230400bps,更新率200Hz,是不是发送太快了导致空闲中断异常呢

中断里面都做了什么?

网友B:
看楼主的描述,是空闲中断没有正常触发吧,才导致连续接收了两帧

网友:
固定长度的话,直接用DMA完成中断就好, 加上定时器/串口空闲中断防止接收到不完整的数据。

网友C:
应该是数据连包了,试试将空闲中断换成超时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断里面都做了什么?

中断停止DMA传输,计算接收长度,将标志位置1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数据连包了,试试将空闲中断换成超时中断?

DMA接收没有时间的要求,超时中断的时间应该从什么地方决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楼主的描述,是空闲中断没有正常触发吧,才导致连续接收了两帧

嗯,会不会是发送的波特率太高导致的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中断停止DMA传输,计算接收长度,将标志位置1

有没有可能是空闲中断被挂起没有被及时处理,导致数据连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是空闲中断被挂起没有被及时处理,导致数据连包了

我试试先把数据处理了在接收下一次数据

楼主:
引用 楼主:
嗯,会不会是发送的波特率太高导致的呢

有可能,我另外一个设备波特率是115200就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D:
这点数据量和更新频率不至于导致空闲中断接收失败,每帧240字节,200HZ,接收,波特率921600我都试过没问题。发送端是不是DMA发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点数据量和更新频率不至于导致空闲中断接收失败,每帧240字节,200HZ,接收,波特率921600我都试过没问题 ...

发送端是惯性导航设备,没有说是什么方式给我发送的

网友:
敢情你的代码是不需要折包的,包就是根据空闲来拆的?
这样做在很多实际应用都会出问题的。

网友:
哈,别太怀疑惯导设备发送数据的时间间隔,用空闲+DMA接收陀螺2000Hz数据,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