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USBX检测USB掉线

楼主(2024-01-25):
在USB使用过程中,突然掉线会导致发送数据时卡死在这个信号量里面,还会导致重新连接上USB也无法重连,哪这样ux_slave_transfer_request_timeout就不能是死等,不死等感觉同步性就没那么好,请教一下大佬们有啥更好的解决方案嘛?

网友A:
ux_slave_transfer_request_timeout是等待超时参数,可以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ux_slave_transfer_request_timeout是等待超时参数,可以设置

这个我知道,除了超时还有啥办法嘛,我感觉这里还是死等会合理一点,当前我设置的500

网友B:
一段时间内 主机没有发状态说明链路或者主机/设备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段时间内 主机没有发状态说明链路或者主机/设备出问题了

谢谢,我找到解决方案了;当USB突然掉线的时候,PCD中断会去调用挂起回调,这个挂起回调会调用我们注册的从机状态改变函数,并将挂起状态通过参数传递给回调函数,所以直接在回调函数里面处理就知道USB被突然掉线了

USBX内部PCD回调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