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Studio] Keil 使用attribute 构建初始化链表

楼主(2024-01-26):
前言:在一个工作区创建两个工程 app 和 base, base 工程生成的 lib 库被 app 工程调用。

程序文件如下图所示:

编译生成如下警告:

这些符号位于文件hwll_list.c 文件中,如下图

如果将文件 list.c 和 hwll_list.c 放到 app 工程下,同时不引用 base 工程的静态库,则不会产生该警告。

楼主:
如何消除上面的警告信息呀

网友:
仅仅是消除警告吗,如果是消除警告,在Option选项里面屏蔽下即可。

楼主:
同一工程下,编译生成的 hwll_list$$Base 和 hwll_list$$Limit 这两个全局变量是有地址的;而在两个工程下,引用外部库后,这两个全局变量是没有实际地址,同时也并没有生成全局标号 hwll_list_a 和 hwll_list_b 指针。为啥会有这样的区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一工程下,编译生成的 hwll_list$$Base 和 hwll_list$$Limit 这两个全局变量是有地址的;而在两个工程下 ...

没有地址是被优化掉了,或者工程有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