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的中断响应时间几百纳秒?

楼主(2024-01-26):
1、问题描述:

    用STM32H732开一个外部中断输入,在中断里面执行 IO置1 -> 查询中断标志 -> 清除中断标志 -> IO置0,但是用示波器观察,发现从外部边沿到中断响应的时间有100多ns,执行查询中断标志、清除中断标志有大几十ns。
2、代码如下:
3、测的波形
    说明: 蓝色波形为外部输入到中断口的波形(上升沿触发中断),粉丝波形为IO输出波形,两个波形的上升沿差了200ns,粉丝高电平时间为80ns左右。
4、问题点
    1)、为何从外部信号上升沿到中断里面IO置高有200ns这么久?(H7内核512MHz)
    2)、只执行两句宏代码(查询寄存器、清寄存器位)为何要80ns这么久?

网友A: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ight=IO%CB%D9%B6%C8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ight=IO%CB%D9%B6%C8

这两个是之前大家讨论IO速度的帖子,看你测试的波形,感觉还是跟IO的翻转速度有关系

网友B:
你这个测试还有较大提升空间,我这个是主频400MHz测试的。

测试STM32H7进出中断的速度能跑到12.5MHz,所有程序在TCM和Flash运行没差别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0836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9631&highlight=IO%CB%D9%B6%C8
https://www.armb ...

好滴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测试还有较大提升空间,我这个是主频400MHz测试的。

测试STM32H7进出中断的速度能跑到12.5MHz,所 ...

好滴 谢谢

网友:
如果使用GPIO的端口进行操作的话,H7要跨过两条总线才能操作gpio。所以看起来很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