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STM32晶振倍频

楼主(2024-01-26):
芯片最高频率工作情况下,8M晶振源的芯片,换成了25M,但是代码没有修改倍频系数,那么倍频后频率会变大三倍多,这时候芯片会出现什么情况?有没有大佬科普一下

楼主:
有人实测发现keil不能找到芯片了,也无法下载代码了,在keil上flash全片擦除又能继续工作,好奇是什么原因

楼主:
还有芯片能倍频到三倍高嘛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芯片能倍频到三倍高嘛

树莓派单片机RP2040超频到1GHz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5426&fromuid=58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人实测发现keil不能找到芯片了,也无法下载代码了,在keil上flash全片擦除又能继续工作,好奇是什么原因

所有STM32系列都有这个问题,错误的主频配置的程序容易导致Flash被读写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树莓派单片机RP2040超频到1GHz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5426&fromuid=58 ...

感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