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请问stm32f407的adc输入负压3.3v以内的正弦信号会有问题吗?

楼主(2024-01-27):
请问stm32f407的adc输入负压3.3v以内的正弦信号会有问题吗? 是想直输入带负压的正弦波做fft

网友A:
不行,不支持负压,仅支持0-3.3V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不支持负压,仅支持0-3.3V

也就是说,即使-0.5v内的信号也不行吧? 电路是参考瑞萨的采样电路画的,不过瑞萨能进负压的。 电路重新改比较麻烦[表情]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即使-0.5v内的信号也不行吧? 电路是参考瑞萨的采样电路画的,不过瑞萨能进负压的。 电路重新 ...

对,是这样的,不支持负压采集。

网友B(2024-03-18):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即使-0.5v内的信号也不行吧? 电路是参考瑞萨的采样电路画的,不过瑞萨能进负压的。 电路重新 ...

瑞萨哪个MCU能进负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瑞萨哪个MCU能进负压?

瑞萨推出一款具备高速、高精度模拟前端的32位RX MCU,集成24bit ADC,转换速度125Ksps,无需外置器件可以±10V采集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21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