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 求指数拟合的C代码

楼主(2024-01-27):
图中是MATLAB使用的曲线拟合功能,计数的结果非常满意。
a, b, c, d就是求得的系数。
但是问题是图中y的值会发生改变,所以不可能每次改变都用
MATLAB来再计算一次。
我想得到的是这个2项指数拟合算法,这样可以在MCU内直接
更新输出系数。
网上能找到多项式的拟合算法,但是效果不理想。
有那位高人有这个指数拟合C代码的,可以私信我!酬谢!!

网友:
指数拟合没弄过,只弄过样条,线性和双线性。

楼主:
硬汉哥,请问你研究的这个样条和线性曲线算法,可以计算出系数吗?用系数+公式可以推导出某一点的x值的!

网友:
模型你确定了,用非线性最小二乘法就可以求出你要的abcd了,交接一下非线性最小二乘法,底层用到的基本的矩阵算法实现可以用法Eigen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硬汉哥,请问你研究的这个样条和线性曲线算法,可以计算出系数吗?用系数+公式可以推导出某一点的x值的!

你这个拟合应该不适合动态变换波形拟合吗,波形不同,公式就不同。

我们的是用的ARM DSP库里面的。

基于STM32H7的第2版DSP教程发布样条插补章节,波形绘制丝滑顺畅(2021-11-01)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9370&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拟合应该不适合动态变换波形拟合吗,波形不同,公式就不同。

我们的是用的ARM DSP库里面的。

硬汉哥!这个我研究过了,我想到了一个折中的解决方法,用插补的方法推算出对应的x值。
今天测试了,效果还是不错的。

另外谢谢楼上 庄永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