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请教下,使用 guix 刷新屏幕多处 区域 ??

楼主(2024-01-29):
请教下,使用 guix  刷新屏幕多处 区域 ??

如上图,
01. 虚线内的 C , D 区域内放置的是控件,
02. 实线内的 A , B 区域是需要刷新后再显示的

03. 目前 刷新 B 区可以正常显示,gx_system_dirty_partial_add(widget, (GX_RECTANGLE *)&WinPartialDrawB);
04. 刷新 A 区显示不出来 ??      gx_system_dirty_partial_add(widget, (GX_RECTANGLE *)&WinPartialDrawA);

我刷新 :

                                case GX_EVENT_TIMER: {
               if(event_ptr->gx_event_payload.gx_event_timer_id == GX_TIMER_ID_MAIN )
               {
                      //是不是这个地方处理的不对 .............  ???
                     gx_system_dirty_partial_add(widget, (GX_RECTANGLE *)&WinPartialDrawB);
                     gx_system_dirty_partial_add(widget, (GX_RECTANGLE *)&WinPartialDrawA);
               }
               break;
            }

网友A:
大概率坐标位置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率坐标位置不对。

我检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