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解答] CAN能否增加阻抗和拨码开关?

楼主(2024-01-29):
用H7_tool调试CAN总线报文时,有时设备上没有阻抗,H7的CAN功能就用不了,能否增加个拨码开关和阻抗,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TB上弄个这种转接板,需要多大的终端电阻,焊接到背面即可。

焊接到下面这两个CANL和CANH之间的背面

网友A:
现在很多CAN卡都是内置电阻软件控制开启关闭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很多CAN卡都是内置电阻软件控制开启关闭

我们TOOL不做内置了,大家有需要转接板上焊接一个即可,不需要时转接板拔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