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 h743 ADC3采样的数值逐渐偏移

楼主(2024-01-29):
芯片刚一上电的时候采样正常,运行十几分钟后ADC的数据就开始逐渐向上偏移,

通过查看内部参考电压,打印发下正常的时候采样的电压是1.24v 偏移以后电压变成了3.3v
如果端口悬空接地一开始是ADC的采样值是0 偏移以后数据稳定到了3万多,同时调整输入端口电压 ADC的值跟着变化
排除芯片批次的问题 同一个芯片更换到其他的电路板上采集正长。
排除程序问题,使用例程和自己的程序效果一样,Dbug仿真发现读取寄存器的值就是偏移的

怀疑是外部电路影响芯片工作

网友A:
有没有测试外部稳压基准随时间的变化。

网友B:
这种应该是硬件问题,AD口有没有损坏的可能?可以换一个ADC3的AD输入口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测试外部稳压基准随时间的变化。

测试了 用的是基准芯片 REF3033AIDBZR 最先怀疑的是基准电压没有接入但是不是,计算下来的的电压都抬高了1.5V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应该是硬件问题,AD口有没有损坏的可能?可以换一个ADC3的AD输入口看看

同时测试了5路 现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