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29外部HSE晶振不起振,这次焊接的板子,发现个别会出现这个问题。

楼主(2024-01-29):
版主,这位大牛

这个板子已经加工了好几批了,mcu是stm32F429 144pin.
问题描述

这次又加工了一批,硬件原理图和PCB没有动过。
有两块主板连接液晶后,不显示程序画面。
来通过仿真和示波器检查发现,外部晶振hse8M的始终引脚没有振荡波型。原来是外部的晶振没有起振。

外部晶振不工作,那些vcc引脚会影响呢?

谢谢大家了。

网友:
这种的只能排查下了,看看是PCB板的问题,还是焊接的问题。

先仅焊接最小系统测试下。

网友:
匹配电容选的不高好像也会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
晶振本身质量不好的也会出现问题喔

网友(2024-07-12):
楼主最后找到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