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H7使用W25Q128做程序存储器失败

楼主(2024-01-30):
* JLink Info: [0][0]: E00FF000 CID B105100D PID 000BB4C7 ROM Table
* JLink Info: ROMTbl[1] @ E00FF000
* JLink Info: [1][0]: E000E000 CID B105E00D PID 000BB00C SCS-M7
* JLink Info: [1][1]: E0001000 CID B105E00D PID 000BB002 DWT
* JLink Info: [1][2]: E0002000 CID B105E00D PID 000BB00E FPB-M7
* JLink Info: [1][3]: E0000000 CID B105E00D PID 000BB001 ITM
* JLink Info: [0][1]: E0041000 CID B105900D PID 001BB975 ETM-M7
* JLink Info: [0][2]: E0043000 CID B105900D PID 004BB906 CTI
* JLink Info: I-Cache L1: 16 KB, 256 Sets, 32 Bytes/Line, 2-Way
* JLink Info: D-Cache L1: 16 KB, 128 Sets, 32 Bytes/Line, 4-Way
ROMTableAddr = 0xE00FE000
* JLink Info: Reset: Halt core after reset via DEMCR.VC_CORERESET.
* JLink Info: Reset: Reset device via reset pin

Target info:
------------
Device: STM32H750XBHx
VTarget = 3.300V
State of Pins:
TCK: 32, TDI: 0, TDO: 64, TMS: 0, TRES: 1, TRST: 255
Hardware-Breakpoints: 8
Software-Breakpoints: 8192
Watchpoints:          4
JTAG speed: 4000 kHz

* JLink Info: Memory map 'after startup completion point' is active
Erase Done.
Programming Done.
Contents mismatch at: 90000000H  (Flash=88H  Required=7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90000001H  (Flash=88H  Required=B5H) !
Contents mismatch at: 90000002H  (Flash=88H  Required=86H) !
Contents mismatch at: 90000003H  (Flash=88H  Required=B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90000004H  (Flash=88H  Required=44H) !
Contents mismatch at: 90000005H  (Flash=88H  Required=F2H) !
Contents mismatch at: 90000006H  (Flash=88H  Required=E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90000007H  (Flash=88H  Required=4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90000008H  (Flash=88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90000009H  (Flash=88H  Required=25H) !
Contents mismatch at: 9000000AH  (Flash=88H  Required=C5H) !
Contents mismatch at: 9000000BH  (Flash=88H  Required=F6H) !
Contents mismatch at: 9000000CH  (Flash=88H  Required=02H) !
Contents mismatch at: 9000000DH  (Flash=88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9000000EH  (Flash=88H  Required=05H) !
Contents mismatch at: 9000000FH  (Flash=88H  Required=95H) !
Contents mismatch at: 90000010H  (Flash=88H  Required=41H) !
Contents mismatch at: 90000011H  (Flash=88H  Required=F6H) !
Contents mismatch at: 90000012H  (Flash=88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90000013H  (Flash=88H  Required=04H) !
Contents mismatch at: 90000014H  (Flash=88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90000015H  (Flash=88H  Required=22H) !
Contents mismatch at: 90000016H  (Flash=88H  Required=01H) !
Contents mismatch at: 90000017H  (Flash=88H  Required=68H) !
Contents mismatch at: 90000018H  (Flash=88H  Required=C5H) !
Contents mismatch at: 90000019H  (Flash=88H  Required=F6H) !
Contents mismatch at: 9000001AH  (Flash=88H  Required=02H) !
Contents mismatch at: 9000001BH  (Flash=88H  Required=04H) !
Contents mismatch at: 9000001CH  (Flash=88H  Required=41H) !
Contents mismatch at: 9000001DH  (Flash=88H  Required=F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9000001EH  (Flash=88H  Required=4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9000001FH  (Flash=88H  Required=01H) !
Contents mismatch at: 90000020H  (Flash=88H  Required=01H) !
Contents mismatch at: 90000021H  (Flash=88H  Required=6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90000022H  (Flash=88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90000023H  (Flash=88H  Required=68H) !
Contents mismatch at: 90000024H  (Flash=88H  Required=0CH) !
Contents mismatch at: 90000025H  (Flash=88H  Required=21H) !
Contents mismatch at: 90000026H  (Flash=88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90000027H  (Flash=88H  Required=F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90000028H  (Flash=88H  Required=4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90000029H  (Flash=88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9000002AH  (Flash=88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9000002BH  (Flash=88H  Required=9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9000002CH  (Flash=88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9000002DH  (Flash=88H  Required=98H) !
Contents mismatch at: 9000002EH  (Flash=88H  Required=2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9000002FH  (Flash=88H  Required=46H) !
Contents mismatch at: 90000030H  (Flash=88H  Required=0CH) !
Contents mismatch at: 90000031H  (Flash=88H  Required=26H) !
Contents mismatch at: 90000032H  (Flash=88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90000033H  (Flash=88H  Required=F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90000034H  (Flash=88H  Required=1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90000035H  (Flash=88H  Required=F8H) !
Contents mismatch at: 90000036H  (Flash=88H  Required=01H) !
Contents mismatch at: 90000037H  (Flash=88H  Required=2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90000038H  (Flash=88H  Required=01H) !
Contents mismatch at: 90000039H  (Flash=88H  Required=A9H) !
Contents mismatch at: 9000003AH  (Flash=88H  Required=CDH) !
Contents mismatch at: 9000003BH  (Flash=88H  Required=E9H) !
Contents mismatch at: 9000003CH  (Flash=88H  Required=02H) !
Contents mismatch at: 9000003DH  (Flash=88H  Required=05H) !
Contents mismatch at: 9000003EH  (Flash=88H  Required=2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9000003FH  (Flash=88H  Required=46H) !
Contents mismatch at: 90000040H  (Flash=88H  Required=01H) !
Contents mismatch at: 90000041H  (Flash=88H  Required=96H) !
Contents mismatch at: 90000042H  (Flash=88H  Required=04H) !
Contents mismatch at: 90000043H  (Flash=88H  Required=95H) !
Contents mismatch at: 90000044H  (Flash=88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90000045H  (Flash=88H  Required=F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90000046H  (Flash=88H  Required=0CH) !
Contents mismatch at: 90000047H  (Flash=88H  Required=F8H) !
Contents mismatch at: 90000048H  (Flash=88H  Required=0CH) !
Contents mismatch at: 90000049H  (Flash=88H  Required=21H) !
Contents mismatch at: 9000004AH  (Flash=88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9000004BH  (Flash=88H  Required=22H) !
Contents mismatch at: 9000004CH  (Flash=88H  Required=2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9000004DH  (Flash=88H  Required=46H) !
Contents mismatch at: 9000004EH  (Flash=88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9000004FH  (Flash=88H  Required=F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90000050H  (Flash=88H  Required=02H) !
Contents mismatch at: 90000051H  (Flash=88H  Required=F8H) !
Contents mismatch at: 90000052H  (Flash=88H  Required=06H) !
Contents mismatch at: 90000053H  (Flash=88H  Required=B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90000054H  (Flash=88H  Required=7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90000055H  (Flash=88H  Required=BDH) !
Contents mismatch at: 90000056H  (Flash=88H  Required=4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90000057H  (Flash=88H  Required=F2H) !
Contents mismatch at: 90000058H  (Flash=88H  Required=D9H) !
Contents mismatch at: 90000059H  (Flash=88H  Required=6CH) !
Contents mismatch at: 9000005AH  (Flash=88H  Required=C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9000005BH  (Flash=88H  Required=F6H) !
Contents mismatch at: 9000005CH  (Flash=88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9000005DH  (Flash=88H  Required=0CH) !
Contents mismatch at: 9000005EH  (Flash=88H  Required=6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9000005FH  (Flash=88H  Required=47H) !
Contents mismatch at: 90000060H  (Flash=88H  Required=4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90000061H  (Flash=88H  Required=F2H) !
Contents mismatch at: 90000062H  (Flash=88H  Required=21H) !
Contents mismatch at: 90000063H  (Flash=88H  Required=5CH) !

H7使用W25Q128的FLASH芯片,并自己写的下载算法,但是一直下载不进去?怎么办?折腾好久了,目的是用上一颗外部FLASH做程序存储器

网友A:
这个是校验失败,校验失败的话,说明程序实现还有问题。

可以MDK下载的Option选项里面先选择不校验,看看对了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校验失败,校验失败的话,说明程序实现还有问题。

可以MDK下载的Option选项里面先选择不校验,看 ...

可以烧录了,但是无法使用外部的FLASH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烧录了,但是无法使用外部的FLASH了

无法使用怎么理解,你的MCU无法控制这个Flash了吗

楼主:
我本来也是这样右键设置了的,但是并没有出现像你文中说的这样!如下所示

地址来到900000000以后(W25Q256的地址)!!
我的而是这样

依然是在片内FLASH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本来也是这样右键设置了的,但是并没有出现像你文中说的这样!如下所示

地址来到900000000以后(W2 ...

看下你的MAP文件,MAP文件里面相应程序没有正常分配,说明设置是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