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请问一下,使用ov2640搭配480*800的屏幕,还是觉得糊,是不是得更换一个分辨率高的屏幕

楼主(2024-01-30):
请问一下,使用ov2640搭配480*800的屏幕,还是觉得糊,是不是得更换一个分辨率高的屏幕

网友A:
是图像模糊还是显示屏模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图像模糊还是显示屏模糊。

图像有点糊,想要更清晰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图像模糊还是显示屏模糊。

有一些噪点

网友A:
那跟显示屏没关系,调节下你的摄像头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跟显示屏没关系,调节下你的摄像头参数。

摄像头采集的像素高,在480*800的屏幕分辨率下显示,是不是也有点影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摄像头采集的像素高,在480*800的屏幕分辨率下显示,是不是也有点影响

主要还是你采集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还是你采集的影响。

好的,我排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