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请教iar下用semihosted,为何terminal i/o里无输出啊?

楼主(2024-01-30):
是哪里设置有问题吗?

网友A:
IAR自带的Terminal I/O不错,可以通过半主模式输出打印数据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9459&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IAR自带的Terminal I/O不错,可以通过半主模式输出打印数据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 ...

我也是这样操作的,但termial i/o无输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这样操作的,但termial i/o无输出

你自己的程序里面没有做fputc之类的重定向吧,做了的话,要关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的程序里面没有做fputc之类的重定向吧,做了的话,要关闭了。

没有啊?重定向好像是__write,文件里没有
termianl i/o输出速率有多快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啊?重定向好像是__write,文件里没有
termianl i/o输出速率有多快啊?

超级慢,没有使用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级慢,没有使用价值。

我换了个芯片,可以输出了,输出是一个字符一个字符蹦出来的,正常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换了个芯片,可以输出了,输出是一个字符一个字符蹦出来的,正常吗?

对,基本1秒弹出一个单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基本1秒弹出一个单词

发现了问题,代码里实现了putchar函数,它就重定向到串口了,很奇怪,
如果不用semihosted,注释putchar函数,编译提示缺少__write函数,但如果实现了putchar,则编译就通过了
这样看来,是不是实现__wirte或putchar都能实现重定向?
这样看来似乎__write是iar提供的putchar函数里调用的,而putchar函数是weak的,用户可以改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