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 STM32H7三个ADC,每个ADC三个通道,要如何实现同步采集?

楼主(2024-01-31):
使用STM32H7系列,使用ADC1、ADC2、和ADC3,其中每个ADC各使用两个通道,共三个ADC 六个通道,使用定时器触发,DMA双缓冲传输,如何实现多通道数的同步采样?

网友A:
使用同一个定时器的三个CC通道。这样就保证同步了。

另外每个ADC的两个通道是依次采集的,不是同步的,注意这点。

网友B:
硬汉哥您好,看您的建议是用同一个定时器的三个CC通道, 为何不是同一个定时器的同一个CC通道? 我看CUBEMX可以这么配置,这里用不同的CC通道是有什么具体原因吗? 我用LPTIM的同一个信号触发,还是没有同步起来。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汉哥您好,看您的建议是用同一个定时器的三个CC通道, 为何不是同一个定时器的同一个CC通道? 我看CUBEMX ...

同一个不知道行不行,我没实测。

我一直是三个CC,这个是确定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同一个定时器的三个CC通道。这样就保证同步了。

另外每个ADC的两个通道是依次采集的,不是同步的, ...

硬汉哥我还有个疑问,三个ADC采集的数据放置在三个Buffer中,那么我如何能实现这三个buffer中的数据同步传输到上位机中呢?如果使用usb VCP传输的话,会不会造成三个buffer数据之间的迟滞?

网友:
引用 楼主:
硬汉哥我还有个疑问,三个ADC采集的数据放置在三个Buffer中,那么我如何能实现这三个buffer中的数据同步 ...

这就看你ADC最大数据量和USB最大传输速度了。

比如你每秒ADC是10KB,那USB完全无压力。

网友C:
可以使用ADC1和ADC2的双ADC常规同步模式,但H7不支持三ADC同步模式,如下图描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使用ADC1和ADC2的双ADC常规同步模式,但H7不支持三ADC同步模式,如下图描述

三ADC要使用同一个定时器的CC1,CC2,CC3触发ADC1,ADC2和ADC3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