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Link] ST-LINK 上位机支持boot+app烧录嘛?

楼主(2024-01-31):
硬汉哥,我这边生成了一个boot+app的一个hex文件,ST-LINK 上位机支持烧录嘛?

网友:
可以。

使用批处理实现内部flash,外部flash等多个地址hex文件合并,再通过CubeProg同时下载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6166&fromuid=58

网友:
若安装了软件“STM32CubeProgrammer”,则可以使用脚本进行软件烧写;
例:
1、找到软件“STM32CubeProgrammer”的按照路径,修改.bat文件的软件路径;
2、按照烧写文件名,烧写地址修改.bat的文件名和烧写地址;

3、烧写脚本和烧写软件放在同一文件夹下:
4、给板子上电、连接好烧写器,双击“.bat”文件即可自动完成软件烧写。

烧写脚本: download.rar (250 Bytes, 下载次数: 1)
官方软件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