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CubeProg] st的cubeprogrammer产生了好多条目,删不掉

楼主(2024-01-31):
这个windows里面的设置,查看已安装的程序,可以看到很多重复条目,还删除不了。
如果卸载任意一个,其他的都还在,单实际的programmer就没有了,还是需要重新安装的。然后又产生了一条。

网友A:
全部删除干净,重新安装最新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部删除干净,重新安装最新版。

没用的。 删除了一个,其他的条目就删除不了。提示找不到程序文件。

网友:
估计是卸载程序有bug,卸载的时候没把注册表给删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用的。 删除了一个,其他的条目就删除不了。提示找不到程序文件。

我之前也遇到过一次,后来全部清空了,安装了最新版正常了。

网友B:
这个需要删除注册表记录条目
计算机\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WOW6432Nod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Uninstall
这个路径下,找到cubeprogrammer 条目,删除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需要删除注册表记录条目
计算机\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WOW6432Node\Microsoft\Windows\Current ...

确实,在注册表里面搜索删除,立竿见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