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FDCAN] H743的FDCAN波特率计算

楼主(2024-01-31):
请教:

H743的FDCAN中有仲裁波特率和数据波特率2种,比如想要设定CAN的波特率为500KHz,是将这2个波特率都设置成500KHz呢,还是不一样?

谢谢!

网友A:
你是要经典CAN吗,经典CAN的话,仅需配置仲裁阶段波特率为500K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要经典CAN吗,经典CAN的话,仅需配置仲裁阶段波特率为500K即可。

是经典的CAN。
谢谢er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