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FDCAN] 查询H743的FDCAN的链接状态

楼主(2024-01-31):
请问:

如何从FDCAN的状态寄存器查询到该设备是否成功连接到 CAN 网络了吗?

谢谢!!!

网友A:
不能,得做通信协议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得做通信协议支持。

哦,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得做通信协议支持。

版主:
请指点一下,怎样通过通信协议来实现CAN总线断线检测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版主:
请指点一下,怎样通过通信协议来实现CAN总线断线检测呢

1.直接把FDCAN配置监听模式,
2. 设置下过滤器:只监听你要的设备的Identify,
3. 如果监听到,则在线,否则掉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直接把FDCAN配置监听模式,
2. 设置下过滤器:只监听你要的设备的Identify,
3. 如果监听到,则在线 ...

就是看看能不能收到其它CAN设备的帧,这需要启用一个定时器检测吧,如果对方发送时间间隔不确定,这个定时器的时间也不太好定呀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版主:
请指点一下,怎样通过通信协议来实现CAN总线断线检测呢

CANopen的心跳包就可以,专门干这个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看看能不能收到其它CAN设备的帧,这需要启用一个定时器检测吧,如果对方发送时间间隔不确定,这个定 ...

如果这个CPU只用来监听,定时器都不需要。
1. 监听模式下,滤波器设置只接收这个identity。
2. 直接不停的读是否接收到这个帧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这个CPU只用来监听,定时器都不需要。
1. 监听模式下,滤波器设置只接收这个identity。
2. 直接不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