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华大HC32F460 IO口翻转问题 ,进行2次或运算如何实现的翻转?

楼主(2024-01-31):
网上找了个测试代码也是这样写的,不理解

楼主:
oid send_test()
{

    uint16_t *POx;
    while(1)
    {
            POx = (uint16_t *)((uint32_t)(&M4_PORT->PORRA) );
        *POx = (*POx) | Pin05;

            POx = (uint16_t *)((uint32_t)(&M4_PORT->POSRA) );
        *POx = (*POx) | Pin05;

    }

}
————————————————

                            版权声明:本文为博主原创文章,遵循 CC 4.0 BY-NC-SA 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和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a982606774/article/details/121526185

楼主:
/**
*******************************************************************************
** \brief   Toggle Port Pin
**
** \param   [in]  enPort               GPIO port index, This parameter can be
**                                     any value of @ref en_port_t
** \param   [in]  u16Pin               GPIO pin index, This parameter can be
**                                     any composed value of @ref en_pin_t
** \retval  Ok                         Set successful to corresponding pins
**
******************************************************************************/
en_result_t PORT_Toggle(en_port_t enPort, uint16_t u16Pin)
{
    uint16_t *POTRx;

    /* parameter check */
    DDL_ASSERT(IS_VALID_PORT(enPort));

    POTRx = (uint16_t *)((uint32_t)(&M4_PORT->POTRA) + 0x10u * enPort);
    *POTRx |= u16Pin;
    return Ok;
}

网友:
*POx每次获取的寄存器不一样,没看过芯片um,推测PORRA和POSRA分别是Port的Reset和Set寄存器,写1有效,这样子就能翻转

网友:
可以参考这个寄存器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