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M32F429的RTX5 例程频率出错

楼主(2024-02-01):
坛主好,各位好,请教一个问题:我用自己的F429的板子,在使用坛主的RTX5的例程:V6-404_RTX5 Task Priority进行实验的时候,发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我的晶振用的是25M,我对函数:SystemClock_Config 里面的分频进行了修改如下:

但是程序运行起来后,发觉延时1秒的时候时间不对,串口输出的波特率和预期的不对。然后我将main函数的System_Init();函数注释掉以后再运行,系统则以16M的频率运行,波特率和延时时间都是对的。

我尝试在 SystemClock_Config的最后 加入SystemCoreClockUpdate();对系统频率进行更新也是错误的。
请教各位应该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注意,我们这个例子的HSE_VALUE大小是8MHz,也就是说我们V6的是8M外部时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我们这个例子的HSE_VALUE大小是8MHz,也就是说我们V6的是8M外部时钟。

感谢提醒,我记起来了,少改了一个地方,在stm32f4xx_hal_conf.h里面定义的HSE_VALUE ?经过测试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