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串口接收不定长数据,再从网口转发出去如何处理

楼主(2024-02-01):
从407串口接收不定长数据,大概有三种格式长度的,分别是十几个字节,五百多个字节,还有八千多个字节的三种长度数据

需要分别接收并通过网口转发出去,这个一般怎么处理串口接收数据,现在串口接收使用硬汉的fifo例程接收串口数据,现在问题是从网口发出运行一段时间程序就HardFault   也不知道哪里的问题

请问下硬汉这种数据一般怎么处理比较合理

楼主:
因为要接受数据判断帧头数据,是不是必须要一个字节一个字节的进接收中断处理才行  但是这样搞是不是很卡效率很低

楼主:
因为要判断帧头数据,判断数据是属于什么类型数据,所以是不是需要要一个字节一个字节进中断接受才行啊 但是这样不是很慢效率很低?

网友:
分开测试,先仅测试串口接收时候会异常。然后不使用串口,直接网口发随机长度是否会异常。

网友:
系统还有网口通信的话,串口不建议用中断接收,效率太低。用DMA接收也不影响你判断帧头啊。
用DMA搭配串口帧中断接收不定长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