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 自己做的daplink,iar能识别并烧录仿真,但MDK就不行.

楼主(2024-02-01):
是咋回事,mdk显示RDDI-DAP error.. 我也是醉了.

降低SWD速度什么的都试了,死活不能下载识别.

网友A:
IAR能用,MDK也不会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IAR能用,MDK也不会有问题的。

事实就是不行嘛.不过我用的是最新的固件V259

楼主:
有没有人知道呢? mdk调用的是CMSIS-DAP.dll, 而IAR并没有使用这个文件.搜了IAR的目录,并没有找到CMSIS-DAP.dll这个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