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队列传输的问题

楼主(2024-02-01):
部分重要代码如图所示
上传的信息一直都只有4个字符(也就是上位机只显示  “111!”)
(但是如果是直接定义字符串并上传,结果正确,可以排除esp设置的问题)

求大神解答

队列结构体

队列结构体

队列创建

队列创建

入队操作任务

入队操作任务

出队并上传任务

出队并上传任务

网友A:
这个函数是不是用错了,测试确认下

#define osMessageQDef(name, queue_sz, type) \
static StaticQueue_t os_mq_cb_##name; \
static uint32_t os_mq_data_##name[(queue_sz) * sizeof(type)]; \
const osMessageQDef_t os_messageQ_def_##name = \
{ (queue_sz), \
  { NULL, 0U, (&os_mq_cb_##name), sizeof(StaticQueue_t), \
              (&os_mq_data_##name), sizeof(os_mq_data_##name)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函数是不是用错了,测试确认下

#define osMessageQDef(name, queue_sz, type) \

解决了,谢谢,应该就是函数封装形参类型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