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USB-host FS

楼主(2024-02-02):
小弟最近研究USB-host,照着V5-107d_FatFS文件系统例程(SD卡、NAND Flash和U盘)(V1.2a)这个例程改了一下,我用的是PA11 PA12 usb-fs,改了一下定义发现USB插上可以识别,但是f_opendir操作的时候一直卡在USBH_MSC_Read10这个函数,显示USBH_MSC_BUSY,这是什么问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么

网友:
换个U盘试试。

楼主:
换了2个U盘了,都是同样的问题。

楼主:
除了C/C++ define USE_USB_OTG_FS改成这个 还有哪些要改的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除了C/C++ define USE_USB_OTG_FS改成这个 还有哪些要改的么?

当前已经枚举成功了吧,成功了说明基本配置是可以的。

有个USBH Porcesss函数要一直调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前已经枚举成功了吧,成功了说明基本配置是可以的。

有个USBH Porcesss函数要一直调用,

枚举成功了,USBH Porcesss这个函数是一直在调用。f_opendir函数过不去,一只提示USBH_MSC_BUSY。

网友:
引用 楼主:
枚举成功了,USBH Porcesss这个函数是一直在调用。f_opendir函数过不去,一只提示USBH_MSC_BUSY。

剩下就就有必要锁定下,你这个U盘使用F407 USB正常过吗,或者说使用另外的一个USB接口是正常的。

如果你之前没有测试过,就要看下是不是兼容性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