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FileX+LevelX(6.4)+NAND Flash移植问题

楼主(2024-02-02):
1.必须在fx_media_format调用之前先调用_lx_nand_flash_format
2.nand flash 的block大小是64page,一个page是4096bytes,进行读写测试时,每次2M读写和每次128K读写时,每次2M读写的速率更快,正常吗?
3.进行读写测试时,每次2M读写和每次按block大小128K读写时,前两次的读写总是失败的,写入正常,但是读取的总是0xFF,校验失败,好像实际没有写入.但是后面的再继续读写都是正常的,请问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4.levelx的接口好像每次都是从新的page开始写,是不是有点浪费page的空间,请问大家有没有研究过?

网友A:
1、格式化一次就行。
2、读写速度实际测试多少?
3、这个不太清楚。
4、开始阶段还用不到擦写均衡,空闲空间还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格式化一次就行。
2、读写速度实际测试多少?
3、这个不太清楚。

1.每次2M写入的话,速率是900k/s.读取加校验数据的话,1M/s和6M/s交替出现。
2.写入数据的话,格式化后,以2M bytes读写的话,前2次,也就是4M,必定校验不通过,后面再读写就没问题。
3.格式化之后,以64K bytes每次写入,如果写入256K的话,前三次读写校验成功,第四次失败。总的数据超过4M后,正常。
在想是不是关于nand FLASH的参数配置的不对。

网友(2024-07-20):
佬哥那个nand的参数配置有后续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