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FlashFS] EFS文件系统能否在W25Q32上分两个盘符?

楼主(2024-02-02):
如题,EFS文件系统能否将W25Q32的前2M空间分配为盘符F0:?,后2M空间分配为盘符F1:?

网友A:
不行,没有分区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没有分区功能。

版主,我尝试了下发现可以实现,基于W25Q32和《基于STM32H7的RL-FlashFS V6.X驱动SPI Flash》工程为例,将SPI Flash前2MB分配为F0:,后2MB分配为F1:,步骤如下:
1、将原来的驱动文件W25QXX.c拷贝一份重命名为W25QXX_1.c,将W25QXX.h拷贝一份重命名为W25QXX_1.h。W25QXX_1.c中的宏DRIVER_FLASH_NUM的值更改为1.。并将W25QXX_1.c中包含的头文件更改为W25QXX_1.h。
2、W25QXX.h和W25QXX_1.h中更改宏NOR_SECTOR_COUNT的值为512.
3、W25QXX_1.h中增加定义宏如下,从0x0200000开始:
#define FLASH1_SECTORS                                               \
  ARM_FLASH_SECTOR_INFO(0x0200000,0x1000),     /* Sector Size 4kB */ \
  ARM_FLASH_SECTOR_INFO(0x0201000,0x1000),     /* Sector Size 4kB */ \
......
  ARM_FLASH_SECTOR_INFO(0x03FE000,0x1000),     /* Sector Size 4kB */ \
  ARM_FLASH_SECTOR_INFO(0x03FF000,0x1000),     /* Sector Size 4kB */

4、W25QXX_1.c中增加如下定义:
/* Sector Information */
#ifdef FLASH1_SECTORS
static ARM_FLASH_SECTOR FLASH_SECTOR_INFO[NOR_SECTOR_COUNT] = {
  FLASH1_SECTORS
};
#else
#define FLASH_SECTOR_INFO NULL
#endif

/* Flash Information */
static ARM_FLASH_INFO FlashInfo = {
  FLASH_SECTOR_INFO,
  NOR_SECTOR_COUNT,
  NOR_SECTOR_SIZE,
  NOR_PAGE_SIZE,
  NOR_PROGRAM_UNIT,
  NOR_ERASED_VALUE,
#if (ARM_FLASH_API_VERSION > 0x201U)
  { 0U, 0U, 0U }
#endif
};

5、W25QXX.c和W25QXX_1.c中更改变量 Driver Capabilities如下,取消擦除全片:
/* Driver Capabilities */
static const ARM_FLASH_CAPABILITIES DriverCapabilities = {
  0,    /* event_ready */
  0,    /* data_width = 0:8-bit, 1:16-bit, 2:32-bit */
  0,    /* erase_chip */
#if (ARM_FLASH_API_VERSION > 0x200U)
  0U    /* reserved */
#endif
};

5、效果如下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我尝试了下发现可以实现,基于W25Q32和《基于STM32H7的RL-FlashFS V6.X驱动SPI Flash》工程为例, ...

好办法,这个方式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办法,这个方式也不错。

嗯,主要是为了实现文件的掉电备份恢复,备份文件存在另一个盘符下。EFS好像没有掉电保护,经常掉电后文件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