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真没办法了,自己做的板子,H750ZBT6芯片,无法正常工作

楼主(2024-02-03):
自己做的板子,H750ZBT6芯片,目前除了野火的例程,其它包括原子和安富莱的还有CUBEMX自己弄的,都点不了灯

网友A:
板子上电优先使用的HSI时钟,这段时间内,有没有测试过板子是否可以仿真这段时间。然后看看是不是卡死在HSE和PLL配置阶段了。

ps:改了个题目,方便查看

网友B:
新手吧,这个最小系统很好弄的,只要电源硬件正常,跑起来都是很容易的啊,先确认一下硬件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上电优先使用的HSI时钟,这段时间内,有没有测试过板子是否可以仿真这段时间。然后看看是不是卡死在HSE ...

好的,我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手吧,这个最小系统很好弄的,只要电源硬件正常,跑起来都是很容易的啊,先确认一下硬件是否正常,

野火的例程能跑的起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上电优先使用的HSI时钟,这段时间内,有没有测试过板子是否可以仿真这段时间。然后看看是不是卡死在HSE ...

你好,现在卡死在  if (HAL_RCC_ClockConfig(&RCC_ClkInitStruct, FLASH_LATENCY_0)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这了,把FLASH_LATENCY_0改成别的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上电优先使用的HSI时钟,这段时间内,有没有测试过板子是否可以仿真这段时间。然后看看是不是卡死在HSE ...

问题解决,确实是时钟问题,在上电时先用HSI时钟配置了FLASH_LATENCY后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现在卡死在  if (HAL_RCC_ClockConfig(&RCC_ClkInitStruct, FLASH_LATENCY_0) != HAL_OK)
  {
   ...

主频速度多少。

FLASH_LATENCY_0改成FLASH_LATENCY_4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频速度多少。

FLASH_LATENCY_0改成FLASH_LATENCY_4试试。

480M,改什么也没用,直接卡在那里不动了,我把这个函数放在配置时钟的前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