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QSPI] spi访问MPU9250

楼主(2024-02-03):
请问有大佬会在H735板子上通过spi访问mpu9250的DMP数据嘛,有偿请教一下哈,我需要通过spi将DMP中的四元数读取出来

网友:
帮顶下,这个没有研究过。

网友:
MPU9250 数字运动处理器是一款 9 轴运动跟踪设备,在小型紧凑型 IC 中集成了 3 轴加速度计、3 轴磁力计和 3 轴陀螺仪。DMP 具有三个 16 位分辨率模数转换器,用于加速度计、磁力计和陀螺仪输出的数字化。该器件还具有用于数字 I/O 的独立电源、集成温度传感器和可编程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