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fx_media_open报FX_BOOT_ERROR

楼主(2024-02-04):
我使用FileX – ThreadX的嵌入式文件系统,对SD卡进行文件读写操作,流程大概是media_open->file_open->读写->file_close->media_close,然后等待两个小时,然后继续media_open……如此反复循环,发现不一定循环到哪回,media_open就会失败,返回FX_BOOT_ERROR,导致接下来的时间里数据都写不进SD卡,从fileX源码看,是在执行读boot sector时出现的问题,小弟能力浅,没太搞懂是为什么会出现问题,请问大佬们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呢?

网友A:
media_open仅上电执行一次即可,你再测试下是否正常。

楼主:
好的,我试一下只执行一次看看,谢谢

网友B(2024-11-17):
引用 网友A:
media_open仅上电执行一次即可,你再测试下是否正常。

media open和file open的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B:
media open和file open的区别?

media open相当于fatfs的fmou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