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 V6.36 for STM32版下载,支持MDK,IAR和GCC使用

楼主(2024-02-05):
1、原始下载链接:
emWin: STM32 microcontrollers (segger.com)

2、最新的emWin6.36例子模板,配套最新的AppWizard V1.42,这个库版本支持MDK,IAR和GCC,不限制IC厂家使用(2024-02-19)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3072

网友A:
wmWin  v6.36 版本 单片机板终于出来了,神速呀

刚刚貌似测试了一把,貌似使用在 mdk 上行不通哟,提示很多东东找不到哇

使用 AppWizard V142_636 重新生成的代码,搞到工程里面的

我使用的不是 stm的单片机,难道是这个原因吗 ??

楼主:
引用 网友A:
wmWin  v6.36 版本 单片机板终于出来了,神速呀

刚刚貌似测试了一把,貌似使用在 mdk 上行不通哟,提示 ...

这个帖子方法试试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3425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帖子方法试试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3425

我是按照那个方法搞的,貌似不行啊

网友B:
兄弟, 这个.a的库, 在mdk下 是用不了的.     只有 iar 和 gcc 才可能使用.a 后缀的库

网友:
怎么不能发帖? 没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兄弟, 这个.a的库, 在mdk下 是用不了的.     只有 iar 和 gcc 才可能使用.a 后缀的库

本来也是可以的用.a的,只是SEGGER提供的这个创建的没有做通用。

早期STemWin的库已经统一采用.a了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3425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按照那个方法搞的,貌似不行啊

SEGGER提供的这个,MDK下确实不行。

楼主:
解决了,可以在MDK下使用了,帅

楼主:
MDK AC5和MDK AC6都可以正常使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MDK AC5和MDK AC6都可以正常使用了。

如何解决的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何解决的啊 ??

最新的emWin6.36例子模板,配套最新的AppWizard V1.42,这个库版本支持MDK,IAR和GCC,不限制IC厂家使用(2024-02-20)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3072&fromuid=58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新的emWin6.36例子模板,配套最新的AppWizard V1.42,这个库版本支持MDK,IAR和GCC,不限制IC厂家使用 ...

感谢感谢啊

网友:
请问是只有M7内核的吗?

网友C:
emWin_V636_OBJ_STM32\Libs下面这些库对于M3 M4内核应该用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emWin_V636_OBJ_STM32\Libs下面这些库对于M3 M4内核应该用哪个?

M内核都可以

libGUI_v7m_OS0 对应的是裸机,V7M是ARMv7架构,M内核。
libGUI_v7m_OS1 对应的是ROS,V7M是ARMv7架构,M内核。

网友C:
引用 楼主:
M内核都可以

libGUI_v7m_OS0 对应的是裸机,V7M是ARMv7架构,M内核。

请问这个移植IAR应该看哪个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这个移植IAR应该看哪个教程?

直接添加使用就行。IAR上不用特别设置。

网友:
GOOD!appwizard继续优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新的emWin6.36例子模板,配套最新的AppWizard V1.42,这个库版本支持MDK,IAR和GCC,不限制IC厂家使用 ...

emwin免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