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112+16)的RAM内存不够用

楼主(2024-02-05):
1.由于CCM只能由内核访问的情况,是不是在一般的项目中不会使用CCM这64KB的内存。

2.在map文件里面里面的最大栈深是792个字节,是不是将启动文件中的Stack_Size的大小设置成最大栈深的2倍?
3.在FreeRTOS中configTIMER_TASK_STACK_DEPTH软件定时器任务只进行定时器的调度,是不是可以不用设置太大(128字就可以了)。
4.configMINIMAL_STACK_SIZE每个任务栈的大小是不是可以参考map文件的最大栈深进行设置
5.假如有5个任务,每个任务的堆栈是256字,那么configTOTAL_HEAP_SIZE这个大数组一般设置成多少倍?
6.启动文件startup中设定的堆栈和FerrRTOS中设定的堆栈是相互独立的吧。
谢谢解答!

网友A:
操作系统的任务栈可以使用cc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操作系统的任务栈可以使用ccm

但是我在FreeRTOS里面使用了外设ADC和DMA功能,这样有影响吗?

网友:
1、只要不给DMA做缓冲使用,都可以

用如下的方法即可
uint8_t ucHeap[ configTOTAL_HEAP_SIZE ] __attribute__((at(0x10000000)));
------------------------------

2、这个要看你这个792是对应的任务栈调用还是系统栈调用了。
3、一般可以。
4、这个任务的,而MAP是所有代码的,一定程度上可以做参考。
5、这种的先开个3倍,然后运行时动态获取全局剩余。
6、分两种,一个是系统栈,一个是任务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