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RTX] RTX5.8.0版本任务开启后配置中断优先级导致HardFault_Handler

楼主(2024-02-13):
RTX5升级到5.8.0版本之后,osKernelStart()开始运行RTOS,在任务里面初始化硬件接口,到了设置优先级的时候,调用NVIC_GetPriorityGrouping()这个函数就直接进HardFault_Handler,测试IIC硬件接口设置优先级也一样进HardFault_Handler
需要在osKernelStart()之前初始化才能正常运行
测试工程是根据USB的教程做的,升级之前也是正常的

网友A:
只是调用Get优先级分组,是否有设置优先级分组,一旦进入OS任务后是禁止修改优先级分组的。

如果仅仅是Get应该是完全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调用Get优先级分组,是否有设置优先级分组,一旦进入OS任务后是禁止修改优先级分组的。

如果仅仅是G ...

没有优先级分组,是HAL_NVIC_SetPriority调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优先级分组,是HAL_NVIC_SetPriority调用的

这个没关系的,你应该是开非特权级模式了吧,任务开非特权级模式,如果任务里面调用系统外设会触发异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关系的,你应该是开非特权级模式了吧,任务开非特权级模式,如果任务里面调用系统外设会触发异常的 ...

这个答案是对的!
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不同的是,我这里设置UART的NVIC优先级
也是HARDFAULT
解决办法就是按版主说的,在RTX_CONFIG.H里面找到Default Processor mode for Thread execution,
选择privileged mode,重新编译就好了
谢谢版主!

网友:
我也遇到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