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USBX CDC发送不正常。

楼主(2024-02-16):
收发缓冲区都是2048字节,测试时,上位机向设备发送2048字节数据,设备收到后,向上位机发送2048字节数据。

现在的现象是,设备收到2048字节后,设备也进入了发送流程,但上们机没收到,得上位机向设备发送了4096字节后,才能从设备收到4096字节数据。

	while (1)
	{
			if (tx_event_flags_get(&CDC_EventFlag, RX_NEW_RECEIVED_DATA, TX_OR_CLEAR,
														 &transmitdataflag, TX_WAIT_FOREVER) == TX_SUCCESS)
			{
				if (tx_event_flags_set(&CDC_EventFlag, TX_NEW_TRANSMITTED_DATA, TX_OR) != TX_SUCCESS)
				{
					Error_Handler();
				}
			}
			tx_thread_sleep(MS_TO_TICK(10));

	}

楼主:
收发改成1024,也是上位机发送够4096字节后,上位机一次性收到4096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收发改成1024,也是上位机发送够4096字节后,上位机一次性收到4096

这么来看应该是配置选项那里设置了。

另外看下USBX里面有没有类似data available的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来看应该是配置选项那里设置了。

另外看下USBX里面有没有类似data available的函数

UINT _ux_device_class_cdc_acm_write(UX_SLAVE_CLASS_CDC_ACM *cdc_acm, UCHAR *buffer,
                                ULONG requested_length, ULONG *actual_length)

这个函数都返回了成功。。。现在收发都是同一个端点,不知道有不有影响。

楼主:
UX_DEVICE_CLASS_CDC_ACM_WRITE_AUTO_ZLP 使能就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UX_DEVICE_CLASS_CDC_ACM_WRITE_AUTO_ZLP 使能就对了。

谢谢告知最终原因。

网友B(2024-04-15):
楼主可以参考下这个例程吗,最近在学习usbx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以参考下这个例程吗,最近在学习usbx

CDC虚拟串口例子就可以。在AZURE H7的软件包里面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