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配置两个LWIP设备接入局域网通信异常

楼主(2024-02-17):
主控:STM32F427

现象:CUBE配置LIWP的工程,两个设备配置不同的MAC地址与不同的IP地址,单独使用两块板接入局域网通信都正常,同时接入局域网反而相互影响,抓包看到IP与MAC都不一样,请教大佬何解

网友A:
没有开DHCP吧,别的没有要注意的了。

另外可以尝试使用,这两个设备网口直连通信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开DHCP吧,别的没有要注意的了。

另外可以尝试使用,这两个设备网口直连通信试试。

DHCP配置的时候给关了,用的是固定IP地址,方便上位机使用TCP通信,配置TCP server

网友:
引用 楼主:
DHCP配置的时候给关了,用的是固定IP地址,方便上位机使用TCP通信,配置TCP server

这样的话,不排除你的底层移植有点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