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 编译例程V7-1011_RL-TCPnet V7.X实验_多个TCP客户端连接(FreeRTOS)报错

楼主(2024-02-18):
编译例程V7-1011_RL-TCPnet V7.X实验_多个TCP客户端连接(FreeRTOS)报错,求大佬指点一下

打开工程后提示需要下载软件包,按照提示下载(这里没有截图)
下载完成后,提示需要生成 FrameworkCubeMX.gpdsc,点击 start cubemx

提示是否升级固件包,选择不升级则打开cubemx失败,这里只能选升级

完成后点击编译,出现两个报错

报错提示:

..\..\RL-ARM\Driver\EMAC_STM32H7xx.h(38): error:  #5: cannot open source input file "MX_Device.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include "MX_Device.h"
..\..\RL-ARM\Driver\EMAC_STM32H7xx.c: 0 warnings, 1 error

D:\Keil_v5\Packs\Keil\STM32H7xx_DFP\3.1.1\MDK\CubeMX\run_STM32CubeMX.c(9): error:  #35: #error directive: "Run STM32CubeMX (open Run-Time Environment dialog, extend Device and STM32CubeMX Framework component and press play button) and generate device configuration files described by FrameworkCubeMX.gpdsc."
  #error "Run STM32CubeMX (open Run-Time Environment dialog, extend Device and STM32CubeMX Framework component and press play button) and generate device configuration files described by FrameworkCubeMX.gpdsc."
D:\Keil_v5\Packs\Keil\STM32H7xx_DFP\3.1.1\MDK\CubeMX\run_STM32CubeMX.c: 0 warnings, 1 error

按照提示在Run-Time中点击运行按钮重新打开一次cubemx,不论选continue还是migrate,仍会出现这两个报错

MDK版本:5.36.0.0

编译器use default compiler version 5

网友A:
这个必须使用指定版本。且不可以安装多个H7 Pack版本。安装好后,打开MDK,重新解压一个例子,拖拽到这个MDK上打开即可

关于所有H7系列的MDK RTE创建的工程,必须使用MDK5.30和HAL库软件包2.7.0编译(2023-05-15)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9213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必须使用指定版本。且不可以安装多个H7 Pack版本。安装好后,打开MDK,重新解压一个例子,拖拽到这个MD ...

谢谢!按照帖子所说已经更换了MDK和H7 Pack版本,重新解压缩了一份工程,之前的两个报错确实不会出现,但是又出现了新的报错.
linking...
.\Objects\output.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net_ndp_list (referred from net_ndp.o).
Not enough information to list image symbols.
Not enough information to list load addresses in the image map.
Finished: 2 information, 0 warning and 1 error messages.
".\Objects\output.axf" - 1 Error(s), 0 Warning(s).
Target not created.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按照帖子所说已经更换了MDK和H7 Pack版本,重新解压缩了一份工程,之前的两个报错确实不会出现,但 ...

使用RL-TCPnet V7.13的IPv6/IPv4库,弹出错误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net_ndp_list【V7.14版本已经解决】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7503

楼主:
感谢!问题已解决。之前用cubemx+cubeide比较多,用cubemx点两下就能实现lwip+freertos的移植(不过只支持两块款PHY芯片),keil这个Run-Time感觉还是没有cube全家桶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