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工具,bat批处理文件,可以检测电脑硬件信息。

楼主(2024-02-18):
由于上传不了*.bat文件,可以新建一个文本文件txt,复制以下内容到文本里,再改扩展名为bat即可。bat可以双击运行。
---------------------------------------------------------------

@echo off
color 0a
title 硬件检测
mode con cols=90
sc config winmgmt start= auto >nul 2<&1
net start winmgmt 2>1nul
setlocal ENABLEDELAYEDEXPANSION
echo 主版:
for /f "tokens=1,* delims==" %%a in ('wmic BASEBOARD get Manufacturer^,Product^,Version^,SerialNumber /value') do (
set /a tee+=1
if "!tee!" == "3" echo 制造商 = %%b
if "!tee!" == "4" echo 型 号 = %%b
if "!tee!" == "5" echo 序列号 = %%b
if "!tee!" == "6" echo 版 本 = %%b
)
set tee=0

echo CPU:
for /f "tokens=1,* delims==" %%a in ('wmic cpu get name^,ExtClock^,CpuStatus^,Description /value') do (
set /a tee+=1
if "!tee!" == "3" echo CPU个数 = %%b
if "!tee!" == "4" echo 处理器版本 = %%b
if "!tee!" == "5" echo 外 频 = %%b
if "!tee!" == "6" echo 名称及主频率 = %%b
)
set tee=0
echo.
echo 硬 盘:
for /f "tokens=1,* delims==" %%a in ('wmic DISKDRIVE get model^,interfacetype^,size^,totalsectors^,partitions /value') do (
set /a tee+=1
if "!tee!" == "3" echo 接口类型 = %%b
if "!tee!" == "4" echo 硬盘型号 = %%b
if "!tee!" == "5" echo 分区数 = %%b
if "!tee!" == "6" echo 容 量 = %%b
if "!tee!" == "7" echo 总扇区 = %%b
)
echo 分区信息:
wmic LOGICALDISK where mediatype='12' get description,deviceid,filesystem,size,freespace
set tee=0
echo.
echo 网 卡:
for /f "tokens=1,* delims==" %%a in ('wmic NICCONFIG where "index='1'" get ipaddress^,macaddress^,description /value') do (
set /a tee+=1
if "!tee!" == "3" echo 网卡类型 = %%b
if "!tee!" == "4" echo 网卡IP = %%b
if "!tee!" == "5" echo 网卡MAC = %%b
)
set tee=0
echo.

echo 声 卡:
for /f "tokens=1,* delims==" %%a in ('wmic SOUNDDEV get name^,deviceid /value') do (
set /a tee+=1
if "!tee!" == "3" echo 其他信息 = %%b
if "!tee!" == "4" echo 型 号 = %%b
)
set tee=0
echo.
echo 内 存:
for /f "tokens=1,* delims==" %%a in ('systeminfo^|find "内存"') do (
echo %%a 4534 %%b
)
echo.
echo 显 卡:
del /f "%TEMP%\temp.txt" 2>nul
dxdiag /t %TEMP%\temp.txt
:显卡
rem 这里需要30秒左右!
if EXIST "%TEMP%\temp.txt" (
for /f "tokens=1,2,* delims=:" %%a in ('findstr /c:" Card name:" /c:"Display Memory:" /c:"Current Mode:" "%TEMP%\temp.txt"') do (
set /a tee+=1
if !tee! == 1 echo 显卡型号: %%b
if !tee! == 2 echo 显存大小: %%b
if !tee! == 3 echo 当前设置: %%b
) ) else (
ping /n 2 127.1>nul
goto 显卡
)

网友A:
老哥,为啥搜索显卡以后卡顿30S就退出了。。好像识别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哥,为啥搜索显卡以后卡顿30S就退出了。。好像识别不到。

显卡显示完成后,这个bat窗口就自动退出了。
最好先打开cmd窗口,或者shell窗口,把bat文件拖进去执行,就能看到全部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