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stm32标准库 FSMC 写入 SRAM 异常

楼主(2024-02-19):
平台 STM32F407 + IS61LV51216

代码中只写入一个地址一次, 但是内存中却有两个地址的数据同时改变, 有人遇到过吗?

网友A:
自己做的板子吗,看看是不是有虚焊或引脚有焊接到一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做的板子吗,看看是不是有虚焊或引脚有焊接到一起了。

买的板子放家里了, 用的别人画的板子, 看了下应该没有连焊. 连焊或者虚焊应该都会导致数据错误甚至不能读写吧? 但是我这好像数据写入都是对的, 但是写入了两个地址, 测试了多次写入都是这样, 而且两个地址相差16个字节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买的板子放家里了, 用的别人画的板子, 看了下应该没有连焊. 连焊或者虚焊应该都会导致数据错误甚至不能读 ...

1、写法上修改下
*(__IO uint16_t*) (Bank1_SRAM4_ADDR + counter) = (uint16_t)(uhWritedata_16b + counter);
2、还有就是不要使用调试状态看,直接打印出来看下,注意要所有地址都初始化后,打印出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写法上修改下
*(__IO uint16_t*) (Bank1_SRAM4_ADDR + counter) = (uint16_t)(uhWritedata_16b + co ...

他之前就是这么写的, 然后报错了我才改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他之前就是这么写的, 然后报错了我才改的

适当调整下FSMC时序配置试试,不行的话,得排查下硬件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适当调整下FSMC时序配置试试,不行的话,得排查下硬件问题了。

好的,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