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使用eventrecord时间测量功能时不太明白为什么在不同情况下得出的结果差异很大

楼主(2024-02-19):
在学习按键检测的时候想要去测量一下按键检测函数的执行时间,条件如下

工程是在   V7-002_按键检测(软件滤波,FIFO机制)上面改的
里面的代码只改了这里
然后进调试状态测量结果如下,但是看到这个测量时间我感觉非常奇怪,这个按键检查应该不太可能花这么多时间,翻来翻去不知道为啥
然后在下一个视频的时候看到硬汉老哥给evr开狂暴模式,把eventrecord分散加载那里调了一下,我也就跟着调了一下
然后再进调试状态发现测量的时间突然小了很多

没想到改了之后让测量的时间差了这么多,不太清楚为什么之前那个测量的时间会那么久

网友A:
不排除执行期间有中断插入,可以测量前后开关下全局中断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排除执行期间有中断插入,可以测量前后开关下全局中断看看。

结果没啥变化,不过碰到这个问题,这次长知识了,以后evr都开狂暴模式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结果没啥变化,不过碰到这个问题,这次长知识了,以后evr都开狂暴模式

有没有可能软件MDK调试里面你的时钟频率没有设置,不设置成你实际的主频这个测量的数值是不对的,有偏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可能软件MDK调试里面你的时钟频率没有设置,不设置成你实际的主频这个测量的数值是不对的,有偏差 ...

啊这,我去试了一下,好像还真是时钟频率没设置对,感谢老哥。但现在又不知道为啥在频率设置错的情况下把evr放到未初始化的内存空间得出的结果是对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