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iar明明已经破解成功还是会弹出extract files对话框?

楼主(2024-02-19):
iar明明已经破解成功还是会弹出extract files对话框?

网友A:
这个貌似是没有PJ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貌似是没有PJ成功。

我一个电脑上装了for arm ; for430;现在装for stm8,看起来好像没问题,但是for stm8 的软件总是跳出iar license manager 对话框

网友B:
这个影响应该不大,我也是会弹出这个,能正常编译我就没再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影响应该不大,我也是会弹出这个,能正常编译我就没再管了

这个到底是作用是啥》?好像是添加什么库文件?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到底是作用是啥》?好像是添加什么库文件?

在 IAR 安装目录的 Embedded Workbench 9.2\arm\src\lib 目录下有个压缩包,这个压缩包就是 IAR 编译器 C 库(官方叫 DLIB)的源码,它是有密码的,如果你的 License 合适,IAR 就会自动解压这个压缩包。

你看一下你的  for ARM 的 arm\src\lib 目录下是不是有很多源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 IAR 安装目录的 Embedded Workbench 9.2\arm\src\lib 目录下有个压缩包,这个压缩包就是 IAR 编译器 C ...

提示破解成功了,还是弹出我上面图片的对话框。我电脑里面装了iar  for  430 和arm,现在装stm8 的出现这种情况。如果影响不大我直接忽略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提示破解成功了,还是弹出我上面图片的对话框。我电脑里面装了iar  for  430 和arm,现在装stm8 的出现这 ...

完全可以忽略,直接选择左下角的不再提示即可!编译器的 C 库都支持用户自定义(甚至是完全不使用 C 库),除非 IAR 的 C 库不符合你的需要或者你的环境必须要使用自定义编译器 C 库,则才有可能需要源码! 现实情况是
1.绝大多数做应用的用户不会选择自定义 C 库。
2. 芯片开发商有可能会需要 C 库源码,以适配自己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