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最新的emWin6.36例子模板,配套最新的AppWizard V1.42,这个库版本支持MDK,IAR和GCC,不限制IC厂家使用(2024-02-20)

楼主(2024-02-20):
STemWin从5.44版本开始就没有再更新了,现在是SEGGER直接提供了最新版本库和对应的AppWizard最新版本。

提供的是.a格式库,支持MDK,IAR和GCC。这个库支持任何厂家使用,没有任何限制。

V7,  STM32H750/H743

V6,  STM32F429

V5, STM32F407

最新库版本和配套的AppWizard版本下载: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2986

移植最新版本注意事项
MDK AC5

MDK AC6:
-fno-short-wchar -fshort-enums

楼主:
更新完毕

网友A:
请教下,大佬,我刚刚按照这个里面的介绍修改 后,可以正常编译了,

但是会提示一个警告:
flexspi_nor_debug\_projectM7.axf: Warning: L6413W: Disabling merging for AppWizard.o(.rodata.APPW_InitResourcePath.str1.4), Section contains misaligned string(s).

你那边有没有出现这个警告啊 ?

全局搜索 APPW_InitResourcePath 这个函数貌似只在 AppWizard.h 里面有个定义,没有找到哪里有调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下,大佬,我刚刚按照这个里面的介绍修改 后,可以正常编译了,

但是会提示一个警告:

这个没事。

网友:
好的,那就不管他了

网友B:
你好  h7 tool  凌欧的mcu 能支持一下吗?  这个是官网 www.lksmcu.com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  h7 tool  凌欧的mcu 能支持一下吗?  这个是官网 www.lksmcu.com

之前做了凌欧的测试板子,各种link都无法正常链接,后面重新设计下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之前做了凌欧的测试板子,各种link都无法正常链接,后面重新设计下试试。

谢谢 只能用jlink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 只能用jlink搞了。

我们做的那个板子,JLINK也连接不上,邪门,  IDCode都读不到。

网友A:
我昨天移植了一下,emwin 6.36 , 貌似可以基本的显示出来了,但程序容易出现卡死的情况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

之前使用 emwin 6.34 版本时是没有出现卡死的情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昨天移植了一下,emwin 6.36 , 貌似可以基本的显示出来了,但程序容易出现卡死的情况 ,不知道是怎么 ...

emWin和AppWizard有个问题是一定要版本匹配。

网友C:
这个库文件有什么区别?应该如何选择?命令方式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库文件有什么区别?应该如何选择?命令方式看不懂

SEGGER出全功能版,没有任何限制。

使用V7M版本,后缀OS0是不带OS版,后缀OS1是带OS版。

网友A:
引用 楼主:
emWin和AppWizard有个问题是一定要版本匹配。

版本是匹配的,我使用 appWizard 1.42 重新生成的代码, 对应 emwin 6.36

Short enums/wchar  这个选项 勾选 或 不勾选 貌似没有什么差别啊 ?

网友:
也就是,除了不开源,其他的限制都开放了?牛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版本是匹配的,我使用 appWizard 1.42 重新生成的代码, 对应 emwin 6.36

Short enums/wchar  这个选 ...

那不清楚了,我这里测试了几个简单的Demo,正常。

网友D(2024-03-25):
硬汉哥,有没有做IAR例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硬汉哥,有没有做IAR例程

偷懒了,IAR的没弄。

网友:
hi 大老.....
所以現在emwin教程裡的移植不能看了???
必須要照你這個帖子移植才行???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E:
hi 大老.....
所以現在emwin教程裡的移植不能看了???
必須要照你這個帖子移植才行???

能,这个是移植教程基础上额外的注意事项。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这个是移植教程基础上额外的注意事项。

hi 大老,

但是教程是emwin還在st時寫的.現在移交給segger,
看起來方法好像不大相同, 不是單純更換檔案即可.

前幾天嘗試把這個模板:移植到 emwin 6.38 時,就遇到不少問題...........
"
[RTOS]基于STM32H7的RTX5+RL-USB+RL-FlashFS+RL-TCPnet+emWin6.x综合模板发布,含MDK AC5和AC6,升级至V1.1(2021-03-01)"
還是大佬可以指點一下這個模板的emWin6.x用app wizard那一版可以用???
小弟現在手上就有四版本:
AppWizard V144_638

AppWizard V136c_632c
AppWizard V124_620
AppWizard V120_616c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E:
hi 大老,

但是教程是emwin還在st時寫的.現在移交給segger,

比如AppWizard V144_638就是AppWizard版本144, emWin版本6.38

然后你看下我们的那个工程的emWin头文件里面有版本注释,就知道那个对应那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