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hardfault了求助求助求助哇

楼主(2024-02-20):
不太懂这块哈

根据跳转前压栈的数据来看pc当时是在0x0803BFD处嘛,这地址代码又是在idle中

网友A:
没看到你的截图,截图单独上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你的截图,截图单独上传下

不好意思,已经单独上传了 ,求助求助哇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已经单独上传了 ,求助求助哇

这个是H7的对齐问题,此贴可解决。

石锤内存访问不支持非对齐是否STM32H7的硬件bug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4562&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H7的对齐问题,此贴可解决。

石锤内存访问不支持非对齐是否STM32H7的硬件bug

有配有mpu的normal属性了,针对dtcm空间也没有进行配置,然后还会出现未对齐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配有mpu的normal属性了,针对dtcm空间也没有进行配置,然后还会出现未对齐

H7的对齐问题基本就是我前面说的问题,你这个应该是没正确锁定出错位置。有必要排查下你的代码,看看是那个位置出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