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eclipse添加自定义芯片调试时不能显示外设寄存器

楼主(2024-02-20):
Debug选项添加了SVD文件的路径,但是调试时就不显示寄存器,我换成ST的SVD文件就能显示,会是什么原因呢?SVD文件在MDK里是正常的

网友A:
1. SVD 在 MDK 中正常,你是如何确定的?MDK 不使用 SVD,而是使用由 SVD 生成的.SFR 文件吧!
2. 建议使用 SVDConv.exe 检查一下 SVD 是否有错误
    1. 执行 SVDConv.exe xxxx.svd -o Output -b Output/xxx.log,确保 0 错误 0 警告
    2. 执行 SVDConv.exe xxxx.svd --generate=sfr -o Output,确保 0 错误 0 警告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SVD 在 MDK 中正常,你是如何确定的?MDK 不使用 SVD,而是使用由 SVD 生成的.SFR 文件吧!
2. 建议使 ...

在MDK里安装了PACK包,在线调试可以点击外设看到寄存器,所以不知道eclipse里需要注意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MDK里安装了PACK包,在线调试可以点击外设看到寄存器,所以不知道eclipse里需要注意什么?

这个估计就得实际验证一下才知道原因。我在 RISV-V 芯片自己写了个 SVD,并添加到了 Eclipse 是可以用的。
参考我的博文 https://itexp.blog.csdn.net/article/details/127144450 看看是否对你有帮助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MDK里安装了PACK包,在线调试可以点击外设看到寄存器,所以不知道eclipse里需要注意什么?

eclipse里用的查看外设寄存器的文件跟IAR的那个.SVD是同源,他俩是一致的,跟KEIL的.sfr是不一样的

楼主:
zcsexp  2024-2-20 13:54
1. SVD  MDK MDK  SVD SVD .SFR
2.  ...

多谢分享,我按照你给的命令行运行发现有一个警告提示什么文件不是UTF-8格式,然后我重新新建一个SVD文件保存为UTF-8编码格式就能正常显示寄存器了,但是之前MDK里一直能用的,不知道为什么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分享,我按照你给的命令行运行发现有一个警告提示什么文件不是UTF-8格式,然后我重新新建一个SVD文件 ...

这是因为你的 Eclipse 配置的默认编码是 UTF-8,它会按照UTF-8去识别你的 SVD 文件,由于编码不一致,文件内容其实就是乱码,自然无法显示
1. 举例,在 Windows 的 CMD 中输出 UTF-8 格式的文件内容就是乱码,这是因为 Windows默认使用本地编码(中国就是 GBK)。大概率你用某些工具编辑了你的 SVD 文件,默认编码改成了 GBK
2. 至于你说的 MDK 中可以,前面解释过了,MDK 根本使用 SVD 文件,而是使用二进制的 SFR 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因为你的 Eclipse 配置的默认编码是 UTF-8,它会按照UTF-8去识别你的 SVD 文件,由于编码不一致,文 ...

明白了,多谢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eclipse里用的查看外设寄存器的文件跟IAR的那个.SVD是同源,他俩是一致的,跟KEIL的.sfr是不一样的

多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