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MDK选择部分扇区擦除不成功

楼主(2024-02-20):
在MDK上选择部分擦除后,依然在地址上看到数据没擦除,求助各位大佬,是什么问题?

网友A:
直接将这个地址数据跟你的bin文件对比下,是不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将这个地址数据跟你的bin文件对比下,是不是一样的。

你好,打开bin文件是要先将bin解析成elf文件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打开bin文件是要先将bin解析成elf文件吗?

不用,原始的bin文件就行,然后和你截图里面0x0803E800之类的地址比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原始的bin文件就行,然后和你截图里面0x0803E800之类的地址比较下。

我打开了BIN文件进行了对比,但是发现一个问题,我的程序大小只有220K,生成的BIN也只有这么大,但是,我的数据放在了FLASH接近末尾,即是在Flash250K处,生成的BIN无法包含进来,所以说,BIN文件,只包含程序段吗?自己写的一些设备信息,他是无法包含进来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