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cubemx生成cubeide工程没有ld文件怎么解决

楼主(2024-02-20):
使用cubemx生成H743的工程,用cubeide打开,没有ld文件,有的时候又有,但大部分情况不会有,求救

网友A:
这个不正常,使用最新的CubeMX版本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正常,使用最新的CubeMX版本试试。

CubeMX是最新版本,还是不行,现在直接用cubeide新建工程就没问题,怀疑电脑有东西被屏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CubeMX是最新版本,还是不行,现在直接用cubeide新建工程就没问题,怀疑电脑有东西被屏蔽了

意思是在CubeIDE里面使用CubeMX没问题? 那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