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h750 V版本 超频600M 配置疑问

楼主(2024-02-20):
我的板子上了rtt,感觉性能不太够了,想问下600M情况下AHB APB要保持在240MHz以下吗?还是说300MHz也可以

还有flash的访问延迟要设置到多少
上网查了一遍,发现只有硬汉哥这里有略微讨论过这个超频问题,我在git搜750 overclock,找了份代码,里面写了
“Rev V run stably at 540MHz ,but bot to 600MHz (VCO probably out of operation range)”
硬汉哥也说过要出一个例子,但是我没找到

网友A:
总线频率稍微超一点问题不大,不过要留意下用到的外设是不是需要特定的总线时钟频率才能正常工作
其实性能不太够不一定是主频不够了,还有可能是外部xip执行代码的速度不够,可以试试把关键代码加载到ram里面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线频率稍微超一点问题不大,不过要留意下用到的外设是不是需要特定的总线时钟频率才能正常工作
其实性能 ...

我看了一眼我的工程,外设都挂在pll2 3 pll1就给了cpu用,外设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B:
那楼主就用H725这样的片子呀,主频550M,而且功耗低不发热,H750发热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楼主就用H725这样的片子呀,主频550M,而且功耗低不发热,H750发热厉害

感谢回复!我今晚测试了 600M没有任何问题,电压改为vos0 延迟4ws,就是发热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