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烧坏一块板子

楼主(2024-02-20):
有个030的板子,引脚不够,程序里SWCLK引脚复用了。
重新刷固件得RST一下,手抖了下RST给他触到+12V上了,直接没了
又得挨骂了

网友A:
楼主这个是G030还是F030。G030的话,也有可能没坏,但是下载接口锁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是G030还是F030。G030的话,也有可能没坏,但是下载接口锁死了。

F030F4
程序的跑马灯不亮了 在排查是哪个器件坏了

楼主:
硬汉哥,上一个里面刷进去的程序SWCLK引脚一启动就给修改了
有什么好的方式刷固件进去,用的JLink接了RST也不好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