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RTX] RTX5 信号量 创建时的最大值上限为 0xFFFF

楼主(2024-02-21):
虽然原型指示的是uint32_t的大小,但实际上好像只能最大为 65535

osSemaphoreId_t osSemaphoreNew (uint32_t max_count, uint32_t initial_count, const osSemaphoreAttr_t *attr)

网友A:
这个可以进入到源码里面看下,以源码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进入到源码里面看下,以源码为准。

是的,rtx_os.h 中有这个宏

//  ==== OS API definitions ====

// Object Limits definitions
#define osRtxThreadFlagsLimit    31U    ///< number of Thread Flags available per thread
#define osRtxEventFlagsLimit     31U    ///< number of Event Flags available per object
#define osRtxMutexLockLimit      255U   ///< maximum number of recursive mutex locks
#define osRtxSemaphoreTokenLimit 65535U ///< maximum number of tokens per semaphore